华硕N43S不开机一列。

楼主(2014-07-07):
外地同行发来一个华硕N43S说不通电,收到包裹迅速拆来目测没有进水的痕迹,打一下各个电感也没有明显短路。插上电源显示无待机,按下开关 无反应,,首先想到3V5V电感,一测果然没电压,待机芯片是RT8206B ,打开8206的PDF打开看了一下,测量条件VIN、ENLDO、LDO、REF都正常,再测EN1,EN2没有,追查电路发现是EC控制的。再测EC工作条件发现EC74脚+3vA供电没有。追查EC供电发现+3VA是由+5VALDO线性电压通过一五角个管子转换过来的 ,前面说过了LDO已经有了,问题肯定出在哪个转换管子上面了 ,测量管子发现3脚供电有1脚开启没有,开启也是LDO提供的。直接从LDO飞线到1脚。接上电源现在待机0。02 按下开关键电流一路猛升,接上屏幕亮机。。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还不错,维修这就是要这样不要乱来

网友:
这么快就给你找到故障了。。算是秒杀了。。。

网友:
我一般不怎么飞线,怕有隐藏故障

网友A:
图上不是1同3连在一起的吗。3都有了还飞啥子线呢。

网友:
楼主很细心   这个本子是不是进过水啊  要不怎么会断线呢

网友:
LZ思路清晰,查图速度也快,向你好好学习

网友B:
为什么我最近修的都是难啃的骨头  你们老是秒杀  让我情何以堪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我最近修的都是难啃的骨头  你们老是秒杀  让我情何以堪啊

因为你技术不到家

网友:
这清晰的思路,真心不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上不是1同3连在一起的吗。3都有了还飞啥子线呢。

实际测量时不通的 所以要飞线

网友:
不错,思路很明朗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