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50 不充电

楼主(2014-07-07):
今天修G450本子一台。关机下充电正常。就是一开机1分钟电源显示充电断开 用电池供电。充电芯片 BQ 24571A 不充电时 ACDRV 为12V左右正常。接适配器充电掉下时为19V 不正常。ACOFF 为高不正常。正常充电时为低才正常的。充电 芯片ACSET   OVPSET 电压正常。这是什么 原因和EC 检测有关吗。

网友:
尝试换个充电芯片试一试,看看板子有没有进过水断线

网友:
考虑过电池吗  找块电池试试,挺好找的好多机子通用

网友:
电池很有可能

网友:
电池已经换过。。。待机时电池能充到100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