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10 用电池能开机,用适配器不加电、不充电

楼主(2014-07-07):
同行送修的DELL D610,故障现象为:用电池能开机,单用适配器不加电。根据故障现象“电池可以开机正常使用”可以看出,该笔记本的供电系统和信号系统都正常,用适配器开不了机而且不能充电!那么说明该笔记本的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。
  拆开机器,打开电路图如图, 可以看到,该保护隔离电路由电源接口JDCIN1、保险电感FL1和两个P沟道的MOS管组成。  用万用表在不接电源的时候测量电源接口无损坏,FL1也正常,两个MOS管的D、S极之间的阻值也正常。然后接上可调电源检测,在电源接口的输入端有19V,FL1保险电感的输出端也有19V,MOS管PQ30的S极也有19V输入,但PQ30的D极无电压输出,测G极的电压为19V,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。
  从电路图可以看出,PQ30的G极是由+DC_IN 19V经过PR80和PR79分压得到,正常应该为2.7V左右,但现在G极电压只有19V。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,一是PR79阻值增大,另一种是PQ30的G极和S极之间击穿。测量PR79阻值正常,在检测PQ30,用万用表测,G、S极之间的阻值为0,确定就是PQ30被击穿。
  从料板上找来一个P沟道的MOS管,换上,接上电源测试,PQ30的G极为2.7V、D极为19V,PQ41的输出端也是19V,装机测试,用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,并且正常充电。至此此本维修完成。

网友:
厉害啊这种机器很头疼的

网友:
一个管子解决这一大问题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,好文章

网友:
这不是秒杀的节奏吗

恭贺啊

网友:
有图纸还好修点

网友:
楼主 技术 牛啊  长见识了

网友:
有图纸一步一步排查就好修了。

网友:
这个分析的清晰。

网友:
楼主幸苦了,你是我们的榜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