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40 PP42L 开机后电流0.17

楼主(2014-07-07):
接到去年给客户加焊显卡的一个本本 电流跳变到1.2后直接掉到0.17 不变 。加焊显卡后  再触发电流无跳变 直接 0.17不动了  无语。刷过BIOS 不管用  求饼哥指点

网友:
是不是CPU供电有问题啊,或者把显卡给拆了

网友:
测量北桥 和CPU 供电没出来 显卡拆下来过还是一样  已经又装回去了

网友:
DELL掉电不好修,应该是控制电路有问题。

网友:
控制电路 是哪块啊

网友A:
既然加焊后电流不一样了。 重做显卡吧,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有短路

网友:
求饼哥那直接联系他啊

网友B:
加焊不显了,是不是被加短路了,我说的是显卡本身

网友C:
这款有个上海唐工发的那个帖子就写的上到0.17的故障很详细好像是好多个与门的吧,你看看。

网友:
一台再修,还没搞定,

网友D:
有可能是显卡挂掉了哦。。。。我就干挂过一次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加焊后电流不一样了。 重做显卡吧,

重做了 不管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可能是显卡挂掉了哦。。。。我就干挂过一次。。。。

显卡挂了  上电直接0.17   不出北桥供电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焊不显了,是不是被加短路了,我说的是显卡本身

CPU也没了供电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这款有个上海唐工发的那个帖子就写的上到0.17的故障很详细好像是好多个与门的吧,你看看。

有没有链接  我没找到呢

网友:
显然是供电没出来。

网友:
显卡坏了有可能。我碰上过acer9000的机器,显卡坏了,CPU没供电,后来做了显卡,CPU电压出来了。但是供电电压低,屏不显也就是说机器没启动,CPU不耗电。dell1440,应该也不是什么新机器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没有链接  我没找到呢

在91修上面,你可以找下。

网友F:
换3V5V的滤波电容试试 换过试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换3V5V的滤波电容试试 换过试了吗

3 5V供电 很正常的

网友:
待机电流有点高了,先把短路先排除吧

网友:
修好了吗 我这天没上

网友:
南桥虚了吧,加焊或者换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