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两个电阻引起的一场风波之GA-H61M-S2V-B3不跑码维修

楼主(2014-07-07):
昨天
同行拿来一台主机,说开机无显示,我立刻拆机,发现是GA-H61M-S2V-B3,无pci插槽的,很头疼啊,这块板走了我很多弯路啊,那个晕啊,多说都是泪啊!!拿到板目测主板发现io给人家干了,吹到焊盘黄黄的,不用多说先测CPU供电, CPU座周边有6个电感
测量发现第一个和第六个是独立的,2,3,4,5是连一起的不用说了这个肯定是cpu供电了,上电测试(上真u)第一个电感有1V电压,第2、3、4、5个电感,也就是cpu供电有1.1V。第六个电感无电压,由于没有没有图纸,就找cpu供电芯片的引脚定义运气真好居然找到了,呵呵这是我修板看图纸截图的效果
装上真U 用示波器测量isl6364芯片的10、12脚的SVID波形,(由于板已经装好烤鸡了就不想拆下来抓了,就不上图了)不好意思啊。后来经过跑线发现第六个电感是集显供电,(第2个到第六个电感的供电方式是主控加驱动加mos)都是isl6364芯片控制驱动芯片产生的
有人问第一个电感呢??这里就有学问了请看图
那个独立的mos管是产生VCCSA 0.9V的,(大家说你怎么知道它是VCCSA呢?在INTEL 1155需要一个0.9V的vccsa,大家明白了吧)VCCSA是由第一个电感产生的电压降压而来,而第一个电感是CPU风扇插座旁边的小芯片控制MOS产生的,上面的图不够清,来个清晰的图
上面说了一大堆废话就是为下面的,很坑爹的,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高手莫喷啊!!只为新手加个经验。(大家注意了)    供电正常后就测看有没有复位啦对吧,测量pcie的a11脚有3.3V(上真U,因为VRM芯片需要收到SVID进行解码才能产生cpu供电)那还要确认CPU复位啊,cpu复位是由io发出的,纠结啊,哪里找io引脚定义啊???运气真好,在网上找到这个图纸
拿来参考,嘻嘻,查看图纸发现cpu座旁边得第一个电感是CPU_VTT,通过CPU_VTT降压的0.9V是VCCSA我没有猜错吧!跑题了,回到io,上图
看到io引脚我就纠结了,哪个是cpu复位呢??我就想搜CPURST看看
看到图纸的Q28和Q29,我发现板上也有Q28和Q29,
于是我就按上面的电路图跑线,记得书本说,电阻两端的线如果是细的就是过信号的,一边是粗的一边是细的就是上拉或接地。发现这个电路跟电路图的一样,好了看图维修,测量Q29的c极电压1.1V正常,有复位cpu就该工作了,然后拿个带灯测试座测试,灯全亮。Cpu到桥的总线基本正常,测量lpc帧周期无波形,测量bios的片选,有波形,很短的,2,5,6脚也有波形,奇怪了,为什么桥读取BIOS都不跑码呢?而lpc帧周期是在跑码才有波形的,BIOS问题?刷BIOS无效,那个晕啊,于是我把cpu拆了测BIOS的1、2、5、6脚还有波形,我心里早就把这块板骂了几十遍了,nnd,后来我冷静下来分析,(桥开机后读取bios里的某个程序配置南桥的GPIO脚)个人理解。我又冷静下来分析,既然这样我就按时序来查,不装cpu,装个假负载,上电测pcie的A11脚和A13;14脚,无电压,后来我就测CPU的假负载,发现cpu复位有电压,(坑爹开始)奇怪了,按照时序(桥发出平台复位给io,io发出各种复位,)看图
测量68脚无电压啊,怎么还有cpu复位1.1V?先测量Q28,Q29吧
测量Q29的2脚有3.3V不正常,测量Q28的2脚0.6V,嘻嘻找到故障了,io没有拉低复位,测量io的65脚64脚无电压啊,跑线吧(在这里我就以电路图原件号来命名吧,因为这个电路跟我修这块板的差不多,电阻阻值也差不多)
从R224另一端跑,发现与R161相连,不过我测量R161为1k。有点不正常吧?这么大的电阻io能拉低信号么,换了个22欧姆的,结果还是无法拉低,那我就查上拉电阻吧
断电测量R160的阻值,当时我心里想说干你大爷,能不要这么坑爹吧,电阻是22欧姆,坑啊,哪有上拉电阻是22欧姆的,泪啊,找个1K电阻换上去,听喇叭滴滴响,上内存,好了(到了这里已经大功告成,这块板还给我干了桥,唉··)

网友A:
楼主技术还是挺NB的

网友B:
这个是CPU复位的上拉电阻阻值变小,导致无法拉低复位,复位提前出来。
这种问题无图纸,不细心修不出来。

网友:
小小的电阻费了真么多事  收了多少钱

网友:
上拉电阻失效了.楼主功力深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是楼住忙的话?你觉得浪费这么多时间搞一块板子值吗???

呵呵,如果我每天有几台本本,几块板修,等我修好其他有时间再研究呵呵

网友:
疑问1:q28 B极0.6V说明R224那边有电压过来,。怎么IO会没发出电压?
疑问2:Q29的2脚有3.3,而CPURST#还有1.1,说明是Q29被人换错了或者坏了。就算Q28不导通,Q29的2脚也只有0.6-0.7左右,因为三极管B-E钳位作用。

网友:
我来给大家解释下VCCSA供电:
System Agent (memory controller, DMI, PCIe controllers, and display engine) power supply简而言之是给内存控制器,DMI显示接口,PCIE控制器等供电的电源,电压范围从0.65V到1.05V(通常是0.85V),可通过VCCSA的VID pin脚修改电压值 VCCSA是给CPU供电的

网友:
0.6V可以导通Q28了,

网友:
不简单啊

网友:
我建议注意去广告去了,不然德国老徐你直接拉黑了

网友D:
这么费事    收了多少钱啊  高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么费事    收了多少钱啊  高手

我还是小小白呢,你觉得能收多少钱呢

网友:
用了一天时间修好了一块板可以收到多少钱呢?时间就是金钱呀!技术高固然是好的,但是我个人觉得花这么多时间不值得.

网友:
我就知道老徐会加黑的哦,所以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技术还是挺NB的

不是我NB是老徐教的好

网友:
上家给换错料了

网友E:
有大厂干过的嫌疑

网友:
修电脑真的要细心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大厂干过的嫌疑

呵呵,小的不才,刚从老徐哪里放出来两个月

网友F:
能分析电路图的人,一般的机器维修都不在话下!迅维的培训,还是比较靠谱的!

网友:
电路分析太重要了,信号再多也不怕。

网友:
精神 可嘉,这样给店铺带来了更多机会。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,小东西大作用啊

网友:
我有两张没修,先看看

网友:
新的主板是否难点。。特别是没有PCI的主板。。楼主技术不错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CPU复位的上拉电阻阻值变小,导致无法拉低复位,复位提前出来。
这种问题无图纸,不细心修不出来。

呵呵,是人为的,你懂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能分析电路图的人,一般的机器维修都不在话下!迅维的培训,还是比较靠谱的!

能分析电路图也有修不好的机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能分析电路图也有修不好的机器啊

起吗有分析的理论依据,知道应该如何下手呀

网友:
以前学的都过时了,现在看楼主的文章感觉是雾里看花,实地出来的学员理论真心不错,看过好几次文章都分析很到位

网友:
很新的主板。恭喜楼主修好

网友:
这两个电阻怎么回装反的呢???

网友:
懂得时序很重要。

网友:
1KΩ和22Ω的电阻被人为调换位置了吗?这个动手脚的人也费了一番心思啊

网友:
电阻坏啦真难修

网友:
高手啊  膜拜一下

网友:
看得有点蒙,等我下班后慢慢的来回味

网友H:
楼主老高手了,好崇拜你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楼主老高手了,好崇拜你啊!

小白一个,不直一提

网友:
路过,学习了,在实地学过的,这不算什么,

网友:
楼主技术还是挺NB的..

网友:
不错~~~幸好有图纸啊图啊~~不然真不知道怎么下手了~~~

网友:
高手,这个问题都能搞好

网友:
晕哦。H61的主板重来就没修好过啊

网友:
我现在遇到H61的板子都不知道重那里下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