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70e掉电

楼主(2014-07-07):
情况是这样这机器能进系统什么都是正常的  就是不定时掉电   我换了处理器   加焊了南桥还是一眼是不是南桥坏了呀  还是其他有问题呀   这主板是单桥带集成的  这机器有没有什么通病呀   和那个处理器旁边的铁壳有关啊   求大神解释

网友A:
果断换贴壳,B470的通病就是铁将军、

网友B:
通病就是铁壳mos管和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病就是铁壳mos管和bios

不定时掉电个铁壳有关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果断换贴壳,B470的通病就是铁将军、

你的是什么问题呀

网友:
这个你还看是什么掉电。散热什么的还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