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料板上找代换的小元器件经验

楼主(2014-07-07):
笔记本主板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要从料板上找一些小电阻、小场管、小复合管等元器件(特别是进水机)

找小电阻一般都是用万用表直接从料板上测出来,但有些大电阻或不好找的电阻,一般大电阻都是用来降
压用,先从各电源管理芯片旁边找,测半天没测出来,可以找片有标元器件位置而又有图纸的料板找,输
入电阻大小在图纸上找个好找到的(靠近那个大芯片)再从料板上找。
找小场管只要你会测它是P管还是N管就没问题了,但是要会分是场管还是三极管。主板上都是N管居多,P
管一般也在屏线接口部分电路多些。六个脚的场管基本上都是N管,P管就在保护隔离电路上有。
找三极管就不那么好找了,有料板图纸就从图纸上找,先在料板上找到一个三极管,再在图纸上搜这个三
极管的元器件位置,看它是什么管。
找复合管也是要有图纸才好找,也是先在料板上找到外观一样的复合管,再在图纸上搜这个复合管的元器
件位置,看它是不是跟你那个的脚位一样。
没图纸就只能这样找了:测你原来的元器件在板上的引脚是怎么连的,有没有那些引脚接地,那些引脚相
通,再从料板上找脚位接法一样的管子来碰碰运气了。

网友(2014-08-07):
新手学习中,回帖赚分

网友:
学习了。这种方法很实用的。。多谢楼主

网友:
元件上都有标识,找一样的型号不就没事了。

网友:
原样代换,不过,还是楼主的实用

网友:
学习一下基础的资料,感谢提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