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2怪问题求救

楼主(2014-07-07):
单用电池一切正常,用适配器不亮,测得1.8V开机后5秒左右消失,把内存拔掉1.8V正常不会消失。用电池一直是有1.8V的, 供电芯片为OZ813,1脚和6脚为开启脚,均有3.3V。1.8V上下管换过。后面的滤波电容也换过。求解答

网友:
是不是南桥有问题

网友:
个人觉得 应该不会, 电池什么的都可以正常用啊

网友:
夏颜洛。 -5 严禁灌水

网友A:
没有1.8v的时候查这个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了

网友:
如果更换内存还不行就做北桥吧

网友B:
这都什么回复,适配器不行,难道不是隔保电路的故障吗,怎么都把故障弄到后面去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没有1.8v的时候查这个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了

有EN开启信号,应该是满足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都什么回复,适配器不行,难道不是隔保电路的故障吗,怎么都把故障弄到后面去了

应该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,适配器可以给电池充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EN开启信号,应该是满足了

打对地阻值吧

网友:
首先肯定的是不短路,拆掉内存电感阻值在120左右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应该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,适配器可以给电池充电

楼主你说单用电池一切正常,那单用适配器不上电池是什么情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说单用电池一切正常,那单用适配器不上电池是什么情况?

不亮,且量1.8V刚加点的时候有,过几秒钟就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