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850

楼主(2014-07-07):
板号:DAKAR10FG - 6050A2491301-MB-A02故障有时无法开机,5V待机跳,一会有可能 正常,这种机子有什么好法吗?谢谢。

网友:
  5v的滤波电容换换看

网友:
不能是贴片有问题吧

网友:
加焊一下供电芯片 和电感。

网友:
虚焊还是电容问题,

网友:
电容换了,不管用

网友:
有遇到过的吗?

网友A:
英业达习惯是3V自动产生,5V受EC控制,查下适配器检测信号什么的,

网友B:
测测芯片的供电稳定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测测芯片的供电稳定不?

16 脚 19V。。没问题

网友:
把管子换了     再不行把芯片换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英业达习惯是3V自动产生,5V受EC控制,查下适配器检测信号什么的,

如果这个信号 受EC控制,这个信号是EC自己产生?还是受别的控制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如果这个信号 受EC控制,这个信号是EC自己产生?还是受别的控制?

适配器检测信号,EC收到这个菜开启5V供电

网友C:
换了EC....NPCE855LA0DX  3V  5V  出来了。。但无法开机了。。这个EC应该不用刷 BISO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了EC....NPCE855LA0DX  3V  5V  出来了。。但无法开机了。。这个EC应该不用刷 BISO吧

查桥待机条件啊这套路还用我说吗

网友D:
东芝不好搞的 是1720的待机芯片 不光英业达的受控 我修到一个戴尔广达的也是好像DA吗 是广达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东芝不好搞的 是1720的待机芯片 不光英业达的受控 我修到一个戴尔广达的也是好像DA吗 是广达的吗

是TPS51123..待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适配器检测信号,EC收到这个菜开启5V供电

适配器检测信号。。是什么名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