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4050 进水当LOGO维修

楼主(2014-07-07):
当LOGO,拆声卡,网卡,读卡器,刷BIOS,加焊显卡,未果,遇到块一样的板,对着修,打值,显卡阻值太低,拆了显卡阻值正常,正打算订显卡了,开机看看,发现正常亮机子了,显卡拆了,什么都没动。    比较懒,什么都不想写。

网友:
这个我也遇到过 拆了就好!
直接拆掉独显就可以了?

网友:
以后遇到显卡坏的兄弟们可以不换显卡了,拆掉就好了,小经验,不知道论坛有人发过没,觉得有价值就给加加分吧

网友:
nb  没显卡也能亮机   拿要显卡做什么

网友:
没显卡       也能亮      不就一个显卡吗                     ?

网友:
只有双显卡的机子才有可能这么做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只要断开显卡供电就能试出来是不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N4050是有集显得,就算拆掉独显也是可以显示的。

网友:
这个机有两路的   看下图纸就知道    当时也修死我了

网友:
没显卡也能亮机相信不了

网友:
很好 所有机器都这样就好了哈哈

网友:
拆掉显卡,集显亮了,哈哈

网友:
对懂的客户来说是不允许这么干的。

网友:
nb 呵呵 没有试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