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天笔记本散热比拼---------大家发表下自己的方法!!!

楼主(2014-07-07):
夏天到了,BGA后返修明显增多,大家的散热都怎么搞得,交流下新的吧,还有铜片和硅胶垫哪个好点???,你一次发帖子,不知道对不!!

网友:
铜片从来都不是用作增强散热的,不然厂家为何要设计硅胶垫,铜片都是以前v3000上风扇和显卡距离太大无法接触到才加的。硅胶片必须买好的,普通的硅胶片完全没任何作用

网友:
自己的帖子,我先抛块砖,看看大家的玉,首先我的搞法是:铜片+含银的固态黑硅胶(X宝10元左右的)搞得,但是一管量太小,只能搞一两台笔记本,现在生意这么难做,想减少成本,看看大家有什么高招,大家切磋下!!

网友:
还有铜片和硅胶垫混着用效果好么?

网友:
怎么没有人啊,大家说说自己的方法吧,不要吝啬

网友:
来学习下经验哈

网友:
谢谢大家经验分享!!!!!!

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天意wx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买点软的硅胶垫就可以了,导热硅一般的就可以,千万别乱安装铜片,没什么用的。。想散热再好点就别盖后盖。。。。然后买个风扇做在下面

网友:
来学习下经验哈

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铜片当然是首选

网友:
联想G450 显卡和散热器中间必须硅胶垫 还要好的  用铜片效果不怎么样  亲测0.8MM 1.0MM 1.2MM三个铜片  效果不如硅胶垫 必须是好的硅胶垫

网友:
铜片0.1、0.5、0.8、1.0、1.5 MM,每个规模备一些,然后加上好的导热胶就可以了,我都是这么搞的,散热效果好着呢~~~

网友:
感觉还是搞点好的硅胶吧 ,铜片爱压坏东西

网友:
有的本身热 咋整也白扯 灰清好 间隙垫好 导热膏涂好就OK

网友:
平时都是正常的安装,导热垫及固定螺丝到位CPU桥散热器接触良好就没问题,修显卡修桥一律改常转。

网友:
硅胶垫就是那个豆腐干一样的,老是弄破

网友:
一般CPU 不需要垫铜片吧, 桥的话 如果那块原装的 摸起来干燥了  就得换个铜片。有些桥上不带塑料绝缘垫的 需要自己做一块,垫上 不然桥上面的 电容碰到铜片可能短路。散热器是个平面的,北桥和显卡  加上铜片后 眼睛平行与板面。看高度一样平就行了  散热器螺丝拧紧后,可以拿镊子尖去碰下铜片,如果不动说明 厚度合适,如果,轻轻就移动,厚度就不够。 有些AMD 桥的  散热做的再好 风扇也要改长转才能使用正常 如 ASUS K40AB 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谢谢,说的有道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