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5v_3v_1.8v_1.25_run_pwrgd这个电压总为低?

楼主(2014-07-07):
5v_3v_1.8v_1.25_run_pwrgd这个电为高的条件是什么?为什么我测到的5v_3v_1.8v_1.25_run_pwrgd这个电压总为低?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图

lmzs -5 出言不逊

网友A:
要使5v_3v_1.8v_1.25_run_pwrgd为高电平、Q12Q14Q15就要截止、因为是NPN三极管所以B级要高电平、要得到高电平Q10Q11Q13就要导通
你看看前面的条件满足没、3路少一路都不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要使5v_3v_1.8v_1.25_run_pwrgd为高电平、Q12Q14Q15就要截止、因为是NPN三极管所以B级要高电平、要得到高电 ...

Q12、Q14、Q15的B级如果有一路为高的话,不是把5v_3v_1.8v_1.25_run_pwrgd拉低了吗?

网友:
这个5v_3v_1.8v_1.25_run_pwrgd信号正常是3.3v  经R46上拉    受控于Q15,Q14,Q12这3个三极管的B极都要为低电平,才不会拉低5v_3v_1.8v_1.25_run_pwrgd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Q12、Q14、Q15的B级如果有一路为高的话,不是把5v_3v_1.8v_1.25_run_pwrgd拉低了吗?

NPN三极管要低电平导通、导通才会拉低

这是基础好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NPN三极管要低电平导通、导通才会拉低

NPN b>e 知道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NPN三极管要低电平导通、导通才会拉低

  那个老师 告诉你 NPN  B级导通的,  那这么说PNP  B要高电平了

网友:
Q10 Q11 Q13 是PNP   是E>b 导通   Q10  Q11  Q13只有不导通的情况下   NPN的  Q15,Q14,Q12  将会截止

网友D:
实际上三极管Q12、Q14、Q15组成了个或门电路,当至少有一路为低电平时整个输出也就为低电平。往前推理当5VRUN、1.8VRUN、3.3VRUN中只要缺一个以上的电压输出即为低电平。

网友:
应该Q10,Q11,Q13,Q12,Q14,Q15这六个管一个都不能导通,有一个导通都会出来是低电平...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实际上三极管Q12、Q14、Q15组成了个或门电路,当至少有一路为低电平时整个输出也就为低电平。往前推理当5VR ...

我有一点想不明白的是:单以5V_run为例分析:当5V_run产生后经D7后大约为4.3V,到达Q10的B极,因Q10的2脚有5V,B-E之间有0.7V的压差,因此Q10通,然后到达Q15的1脚,把Q15也导通,会把5v_3v_1.8v_1.25_run_pwrgd信号拉低。这样的话如果5v_3v_1.8v_run中的任何一个产生的话不是把5v_3v_1.8v_1.25_run_pwrgd信号拉低了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我有一点想不明白的是:单以5V_run为例分析:当5V_run产生后经D7后大约为4.3V,到达Q10的B极,因Q10的2脚 ...

同样以5V—RUN为例,看看计算结果。假设PN结的压降为0.7V。此图为5V-RUN缺少时的计算结果。R1、R2间的电压总比有5V-RUN时低的多吧!当然这样的计算误差很大的,电路还以实际调试为主。对我们来说只是作个参考而已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那个老师 告诉你 NPN  B级导通的,  那这么说PNP  B要高电平了

前面Q101113它CE是相反的我承认我没看对、说错了
但是我说的
NPN低电平导通的意思b>e
PNP高电平导通的意思b<e
所谓高低e极相对B极而言的
我们理解的三极管高低电平导通就是这个意思
你TM能不逗么、电路中高低电平本来就没有定义谁高谁低、都是相对而言的、好么

网友:
学习中,电压的确实是呀学习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前面Q101113它CE是相反的我承认我没看对、说错了
但是我说的
NPN低电平导通的意思b>e

你别TMD 别说话 NPN 都分不清  就别说话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同样以5V—RUN为例,看看计算结果。假设PN结的压降为0.7V。此图为5V-RUN缺少时的计算结果。R1、R2间的电 ...

PQ15是PNP管,B极电压小于E极,E-C导通   这是月饼老师写的     B级电压要小于E级电压将会导通   你还在哪里高电平  高你奶奶个孙子,    记住了  NPN  B级大于E级导通  PNP B小于E级导通 别逼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同样以5V—RUN为例,看看计算结果。假设PN结的压降为0.7V。此图为5V-RUN缺少时的计算结果。R1、R2间的电 ...

PNP管,B极电压小于E极,E-C导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使5v_3v_1.8v_1.25_run_pwrgd为高电平、Q12Q14Q15就要截止、因为是NPN三极管所以B级要高电平、要得到高电 ...

楼主说错了吧,应该是得到低电平才对呀,要是高电平岂不还是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NPN三极管要低电平导通、导通才会拉低

PNP三极管才是需要低电平导通的。NPN是高电平导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别TMD 别说话 NPN 都分不清  就别说话了

分你麻痹、你说哪个管子没分清楚
就是PNP说成b小于E了
PNP和NPN哪个没分清楚 都比 你麻痹全家都是来逗的么
纠结这种小问题
我说高电平、低电平怎么了搞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