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PCG-61212T长按开关3到6秒才能加电显示

楼主(2014-07-07):
SONY PCG-61212T长按开关3到6秒不放才能加电显示,一般按一下开关就可以加电的了,有谁遇到这样的问题吗?
问题

网友A:
开关接触不好 换了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关接触不好 换了就行
不是开关问题,卸下来直接用镊子在板子上开启也是一样。

网友:
是不是电容 坏了, 延迟导致

网友:
有些好像是那样的

网友:
找不到维修的方向,就真不知如何下手了

网友:
有没有换开关板啊

网友:
我修到过 是EC坏了 换了就好了 但是有的机子就是延迟个2-3秒时间

网友:
用列子开机试试,不按开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