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25 滚动条死机

楼主(2014-07-07):
E425 滚动条死机 谁搞过什么故障
死机
lsyyran
凭经验,南桥的可能性大!不过建议您从简单的开始查起,最后再动桥!

网友:
先排除外设
同意楼主:
5.0
低调做事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哪位大侠 遇到过

网友:
看看 温度 。硬盘 还有系统

网友:
排除外设 裸板试

网友:
真不行换安装版WIN7纯净版

网友:
把内存 硬盘 和显卡驱动排除之后, 那就是南桥坏了 还有USB量一下

网友:
内存,硬盘换过吗

网友:
先看下硬件吧

网友:
看看安全模式能进不,在用裸板进WINPE看看能进不。都不行就修主板。

网友:
检查下CPU供电之内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