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HKC 22显示器屏问题 有图

楼主(2014-07-07):
今日接一显示器 HKC 2288A 别人拆过
接电 试机 灯不亮 拆开一看 电源插座线 没接 检查一下 插座已烧坏 换上 接好线 试机 哈哈亮了  应该没问题吧 装上吧 装好再一试 完了 坏了

就这样了
用通用套板试试吧  故障依旧 测屏板电压
屏供电 5.15V
VGHP 25.75V
VGL -6.7V
VAA 13V
VCC1  2.5V
VCOM  6.91V
求各位大虾给个解吧 谢谢了

网友:
屏线接触不良吧

我也觉得是屏线。

网友:
线换了  不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屏IC换了试下吧

网友:
GM2709  没这备件啊 实在不行就只有放弃了

网友:
刷程序实施

网友:
刷什么的?屏逻辑板的吗?

网友:
多数是屏线接触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