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278 有待机不触发

楼主(2014-07-07):
今收到一台A1278版号:820-2936-B    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进水,拆开后发现有几处轻微的进水,插上电源,电源灯不亮,后拆板清洗,清洗时未发现有坏的电阻电容等,整体清洗完测待机组织正常,随即上电看有没有捡到,一上电,电源灯亮绿灯了,美个够呛,以为捡到了,然后就没仔细测,然后打开电源,但是没打开,开始以为键盘可能有问题,就用镊子找到开关点用镊子打开,但还是打不开,随即开始测电压,发现:待机3.3V正常 3.42V不正常,3.42电压有点高,变成了3.6V   这肯定是不对的,因为这边很少修苹果,差不多都是换屏的苹果,没得有思路了,进U6990的那个二极管电压是16.1V  拆了3.42V电感想测测是不是后级的事,发现拆了电感就没有电了   目前这个机器的症状是:有正常待机3.3V电压;3.42V变为3.6V;插上电源电源亮绿灯;插上电池电池可以充电,电源灯变为橙色;  麻烦朋友们给点意见,谢谢。

网友:
A1278问题很多的,我修了几台,但问题和楼上的不一样的

网友A:
发来给你搞定   支持淘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来给你搞定   支持淘宝

给个思路,我怀疑是进水后级短路 但是这个机器3.42V电感拿下来就一点电没有了,

网友:
测USB口发现  有一个USB口两个数据阻值无线大, 旁边有进水的痕迹,数据线进了一个芯片再进桥,从数据端到芯片到桥没有电阻电容,应该不是虚焊

网友:
这个机器正常待机0.02  此时待机0.03  应该有微短路,不像电阻电容完全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