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 联想sl400独显 开机时报2短 时报一长两短,有时又能亮屏 但一会死机。。

楼主(2014-07-07):
联想sl400独显 开机时报2短 时报一长两短,有时又能亮屏 但一会死机。。

现在拆开后开机报警短的两声。。。(的-的-)
外接和屏都没有显示,按大写键有反应,按三个热重起键 可以重起,但又是回到报警两声。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,想问下有没有遇到过有这样现象,确定是显卡问题吗?
待机 0.01, 开机后(0.27 1.16 1.26-1.28 1.30-1.25-1.23-1.08)不断跳到1.30左右 然后陆续降到1.08左右然后1.08和1.09跳动

补充内容 (2014-7-13 18:53):
后来报价格给顾客,说先卡问题,顾客说不修先了(200块不算高吧)。。后来装起来还给顾客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板子是不是有地方腐蚀,我有一片板子也是,洗干净,烘干就行了。

网友(点评):
一长两短可以确定是显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板子是不是有地方腐蚀,我有一片板子也是,洗干净,烘干就行了。

没发现有地方有腐蚀呢

网友B:
一长两短就是显卡报错  做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长两短就是显卡报错  做吧

可现在不报一长两短了,只报两短。。。

网友:
请师傅来指点一下啦

网友C:
显卡问题  有黑胶的不好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显卡问题  有黑胶的不好弄

直接高温加暴,换有铅的 可以吗?我只有土炮!

网友:
我遇见过这种故障,应该是显卡的故障

网友D:
显卡的概率比较大,加焊不行就换咯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显卡的概率比较大,加焊不行就换咯

灌灰胶的,加焊的成功率有多少?大家在实际的经验中成功率有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灌灰胶的,加焊的成功率有多少?大家在实际的经验中成功率有多少

灌黑胶的不要让锡融掉就没事,锡融的话会爆珠的

网友:
排除bios就干显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