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笔记本不开机快修

楼主(2014-07-07):
机器:三星R25
板号:BA41-00774A
故障现象:不开机
废话就不说了,接机过程无关紧要,客户也描述不清。
接可发现调待机0.01A,按开关没有任何的反应,电源灯不亮。接下来拆机,检测测主板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无明显的短路现象,电源灯不亮,可以判断是主并未检测到电源,所以才不加电,打开图纸

看上面的图找到H8S_2100B检测供电正常,当检测到ADT3_SEL这个信号时测其为低电平,晶振Y3的两个引脚的电压不正常,怀疑晶振或是谐振电容坏,见下图:

在料板找到大小颜色相同的电容换上检测恢复正常了,但是ADT3_SEL还是不正常,继续检查,发现是由MAX1909ETI+T的线性电压LDO_P5.4V分压而来。见下图:

经检测LDO端对地只有2、3欧,这时怀疑是芯片损坏,但是看图纸发现电容C17比较可疑,于是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C22几乎是导通的并且没有充放电现象,呵呵,找个电容换上再测恢复正常了。见下图;

再次上电测试LDO的输出仍为低,这就有问题了,这是为什么呢?怀疑芯片供电有问题,测量到DCIN脚时电压为0V。见下图:

测与其相连的几个原件,当检测到二极管D5时发现其正反阻值无穷大。见下图:

是什么原因导致二极管D5烧毁的呢?接下来测量DCIN的对地阻值只有30几欧,这就不对了,看图纸怀疑电容C18(先简单后复杂)有问题,就不测量了直接取下再测阻值恢复正常,换掉二极管D5和电容C18上电测试电源灯亮,外接显示器加电亮机,维修结束了,装机交付。

网友:
呵呵,思路挺清晰的,学习了

网友:
牛B了,楼主对三星的上电原理如此了解,佩服佩服!

网友A:
ADT3_SEL是管啥的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DT3_SEL是管啥的楼主

电源识别信号

网友:
楼主思路挺清晰的

网友:
ADT3,以前没有看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