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液晶显示器求救?

楼主(2014-07-07):
显示器故障,未接信号显示为白底彩色的竖线,。小白一个,还不能发图,求指教。

网友:
自己没作任何的维修就来发问?

网友:
看看图还能帮参谋参谋。先清洗一下屏线吧!

网友:
应该说一下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吧 不是屏线就是驱动板了

网友(2014-08-21):
你这么说没有型号和具体故障照片没法判断啊,只能猜想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