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刷完BIOS后不能进入系统怎么回事啊

楼主(2014-07-07):
主板是精英C51G-M2,以前开机的时候总显示联想的徽标,我就把BIOS刷了,刷完后黑屏,放电后可以点亮,进入BIOS也没问题,自检也全部通过,就是不能进入系统,卡在XP滚动条哪里,滚动条都出了10多分钟了,就是进不去系统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BIOS可能不对应,。。。

网友:
先进PE看看行不?再就是重装系统,可能是硬件驱动不对。再就是刷的BIOS不对。

网友:
进PE一样卡在滚动条哪里,就是过不去

网友:
刷回原来的BIOS试试,如果故障解决,就可以确定BIOS问题了

网友:
我把原来备份的BIOS给刷回去了,又可以正常进系统了,搞不懂,为什么BIOS还会管系统呢

网友:
是BIOS的问题,后来的BIOS跟主板不匹配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