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上的各种芯片好难找

楼主(2014-07-07):
笔记本上的芯片好难找,像待机芯片,充电芯片,ec,网卡芯片,cpu电源管理芯片之类的,求大神指点下,用什么方法能快速找到

网友:
多看看就知道

网友A:
你是说很难买到还是在主板上难找?淘宝上到处都有卖。
PWM这样大小的芯片不超过10个吧。。很好找。难找的是电阻 小电容 三极管。

网友:
熟悉了就好找 慢慢来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说很难买到还是在主板上难找?淘宝上到处都有卖。
PWM这样大小的芯片不超过10个吧。。很好找。难找的 ...

不是买,我刚刚入门,找不到各个芯片的位置,板子上芯片太多了

网友:
刚开始先弄几个能找到图纸的板子,对应图纸找相应的芯片 ,以后看的多了 就不难了

网友:
你说的是主板各芯片的识别和判定是吧 ?
其实这个看的多了就很清楚了 ,修的多了也就认识了
前期建议接到手的板子,把所有芯片型号都搞清楚 ,日积月累就水到渠成了 ……祝你好运

网友:
看多了就基本知道了。一般在相应接口附近,像声卡芯片一般在耳机座附近,网卡芯片在网卡接口附近,CPU供电芯片在CPU附近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ec一般有ENE, ITE ,smsc的字样100多个脚的芯片,充电芯片一般在电池口附近20多个脚,待机芯片一般在三五V俩电感附近20多个脚,CPU供电芯片就在CPU附近一30-40个脚

网友:
嗯,多谢各位的回答

网友:
大家讨论学习下

网友:
新手讯维欢迎你保证你很快就会看图纸知道各种芯片

网友:
经常上来.多看就会很快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