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MBX269不进系统

楼主(2014-07-07):
SONY机器
开机,WIN8系统,开机后,win8的LOGO一过就灰屏,没有什么显示,三分钟后,出现花屏现象,想重做系统,按F2 进不了BIOS,ESC也不出现启动选项,用别的硬盘统统显示操作系统没有找到,求高手指点

网友:
这个机器不知刷一下BIOS行不行,可是我没有分可以下,哎,

网友:
按ASSI键进入

网友:
sony机不是铁按电源启动再选择菜单的,要按紧急启动,一班有颜色ASS那个,就会出来菜单了

网友:
按ASS的,是能进选项菜单,但还是进不了BIOS

网友:
我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,故障,显卡也焊了一下,(因为灰屏过后一会就会花屏)

网友:
应该还是硬件有问题?

网友:
按ASS进了BIOS,重新做限系统,就好了

网友:
没有分数啊,兄弟

网友:
时分感谢谢你们

嘉兴启维电脑 -5 严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