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分析一下9500 DOS下可显示但进到系统黑屏幕 这个是显存问题还是GPU问题?

楼主(2014-07-07):
帮分析一下9500 DOS下可显示但进到系统黑屏幕 这个是显存问题还是GPU问题?

网友A:
是显存问题还是GPU问题?

网友(点评):
看测试的结果像是显存的问题多点。。

网友:
bga一下主芯片,不好gpu基本废了

网友B:
供电正常可以先考虑加焊下主芯片。不行最加焊下显存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供电正常可以先考虑加焊下主芯片。不行最加焊下显存

先加显存 还是先加主芯片? 加主芯片有风险吧?

网友(点评):
加那个芯片都有风险。。花屏的显卡都有风险。。一定要考虑在内容,可以先加主芯片先。。

网友:
我认为要加焊了

网友:
好像是芯片问题先加焊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显存问题还是GPU问题?

C通道报错。先换显存确定是不是显存问题再搞G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