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一过LOGO就掉电

楼主(2014-07-07):
联想Y470一过LOGO就掉电 主板开关座子已经取掉  用可调电源开机一过LOGO就掉电 用电池开机就不会掉。。。。求大师指点。。。谢谢

网友:
换IO试试 还没遇到过 应该是供电不足

网友:
换个可调电源试下吧功率不够了你电源

网友:
可能是19V滤波电容漏电

网友:
换个适配器

网友:
电容漏电或者保护隔离没有完全导通

网友:
首先要排除温度过高的问题。在一个掉电后还可以触发吗,如可以触发3 5V供电问题,或显卡

网友:
有波波就好测了看哪个信号先掉不行干桥

网友:
用原装电源试下呢,也会掉电吗?

网友:
你是不是烧短路的时候限流了忘记调回来了???

网友:
CPU供电的问题吧

网友:
有同样的问题,还没解决

网友:
保护隔离或者cpu供电芯片有问题

网友:
隔离或者cpu供电芯片有问题

网友:
看是不是MOS管不良~~~~~~~~~~~

网友A:
这个问题我已经修复一台了,呵呵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用了很长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我已经修复一台了,呵呵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用了很长时间

不用卖关子,知道了就交流下,如果是我,会去查隔离保护这一块

网友:
360512589 这是我QQ 然后 如果你有示波器 我会教你这个问题是如何判断的  19v电容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