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用适配器无法开机

楼主(2014-07-07):
单独用电池可以开机,电池和适配器都用也可以开机,单独用适配器无法开机,电池充电正,请教高手帮助诊断一下,谢谢!

网友:
单用适配器,公共点有电吗

网友:
AOCIN这个有问题吧。

网友:
重点检查充电电路。

网友:
说清楚点,是不触发,还是不亮机

网友:
应该还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?

网友:
电源检测电路出问题了

网友:
   重点查充电芯片

网友:
多谢各位提供思路,保护隔离电路除了问题,已解决,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