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 P43NEO 主板 不开机

楼主(2014-07-07):
V星 P43NEO 主板 不开机,今天还用得好好的,电脑关机后,发现电源灯还在亮(风扇转,没显示),于是重启,发现电源灯不亮,CPU等风扇转,没显示,于是拆出来测量一下,发现CPU电压也没有,电源灯的电压也没有,其他配件是好的(对比测量过了),确定是主板问题,估计是哪出了问题,谢谢!就是下面的主板:

补充内容 (2014-7-8 10:01):
测量过了,财北桥也没有供电,内存供电只有0.9V,全板供电都不正常呀,晕,就是风扇电压正常!

补充内容 (2014-7-12 23:05):
主板已经修复,详情见18楼,幸运的是只坏了一个电阻!

补充内容 (2014-7-18 10:09):
之前的主板其实是没修好,才用了一下子,又点不亮了,后来直接用3.3VSB去点亮UP6261 8脚EN,正常使用,但什么原因之前启动电压这么低,原来电阻可能没坏的,详细见本贴21楼说明,谢谢!

网友:
先把电池放下电

网友:
只给主板   你先测量一下别的地方的供电

网友A:
先把CPU供电修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把CPU供电修出来。

谢谢,我到时试下能不能搞定!

网友:
要是多说些细节估计还好判断,你光把过程说出来了。。神人可以帮你。

网友:
按照时序修吧。 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。 看看主板有没有腐蚀 烧伤的原件。

网友:
这个还真不知道,楼主你要把关键信号都给测量出来看正常不,CPU没供电,看看总线供电出来没?

网友:
内存和桥供电正常,修cpu供电。看看外设正常不

网友:
这板子 bios也坏的多

网友:
V星的主板很少修 不过维修三板斧 查不着电路先猜 先怀疑后查询 找电路图查 我就是这样修的 修的也不太好

网友:
断电后风扇还转么???那应该从这里下手

网友:
先查下全板的供电看看都正常了吗??最后最看CPU的供电。。?

网友:
能开机的话,CPU无电压,要先看看 南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?

网友:
慢慢的检查吧。要报出测信号的数据啊

网友:
全板供电都不正常了,晕,清过BIOS,放过电,还是不行!

网友:
原来是总线电压供电没有,导致不开机!
经查主供电Q29的MOS脚,供电正常,没有启动电压(0V),经查是由U16 LM358产生,但3脚电压为0(IC没工作),这个电压是前面U19 UP7705产生的,发现那个的EN脚的电压也为0(IC也没工作),而这个电压是由U20产生 的,没量这个IC EN脚发现也是0V,启动不了,这个电压是从U22 UP7706产生,经查经过R357 产生1.2V再经过R334发现电压由1.2V变成0V,导致IC没法工作,尝试更换R334发现电脑工作正常,烤机几个小时,正常,修复完成,原来是一个电阻引起的不亮!
唯一的问题,原R334电阻是200K,找不到,只能用70K代替,长用不知会不会有问题?
真是最多谢有板的电路图,否则没法查到问题!

网友:
我还以为是USB没电压的那种....

网友:
后来也只用了一二个小时就不行了,又点不亮,发现UP6261 8脚(EN)电压由1.5V跌到只有0.5V左右,当然启动不了,试过换了几个电阻,就是不明白电压始终用一下就跌到0.5V左右,开不了机,于是灵机一动,直接接上UP7706的6脚(3.3VSB)接UP6261 8脚(EN),断开R334,使用了几天,都正常,就是搞不明白,之前的电压为什么跌得这么历害,电阻看来是没坏的(是我误修了)!

网友:
检查得真仔细啊 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