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的主板怎么检测

楼主(2014-07-07):
台式机的主板通电CPU风扇会转 南桥有温度 CPU 无温度~ 显示器不显示,求大神指导该怎么检测故障 小板插不了主板诊断卡。。。。。。 求指导 从哪里下手检测用什么工具、设备

网友:
组装维修——芯片维修

网友:
南桥有温度 CPU 无温度,代表CPU没启动吗?换个CPU试试,还是这样的话,就查是否有CPU的供电

网友:
先测量个大供电,最好有图纸

网友(2014-12-22):
CPU没温度,那就先测试下CPU供电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