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a350-t35d2暗屏改升压电路成功解决

楼主(2014-07-07):
接了一台神舟a350-t35d2的机子,上图

这机子前前后后修了几天,这款机主板板号是:h24x rev2.3,这板号找不到图纸点位图,主板上屏的接口是40针双排针,不知道这接口的定义,根本就不知道信号是那个,且这板的升压电路居然是做在主板上的,真是蛋疼死了,板上的标示也是非常少,这华硕代工的就是这么的蛋疼,上这机用的LED屏型号
也找不到这屏的接口定义,这屏接口是小斜口30针的,维修进入乱局,只有问问饼哥了,饼哥没有回复,可能是太忙了,再问实践阿林老师,阿林老师给我回复了两个字“改板”,由于没有改过LED的升压电路,也不知道怎么下手,只是记得阿林老师在实践课时说过,那时只是说而已,而且还说了几遍,因为没有动手过,说归说了,就是LED简单维修四个信号,分别是供电,LED开启信号,LED调节信号及接地,今天我就把我自己成功改亮的方法跟大家详细的说说
首先要找一块好的升压板,我找了块坏屏剪下来的,上图
这就是我剪下来的,下面我再上张详细的飞线图
重点的几个信号我已经标示出来了,再来一张接到屏高压接口的线
这个有个重点,就是不要直接飞线到原屏的高压接口上,否则你插上屏线是不会亮的,由于不知道这个,我在这里搞了好久,只要不插屏线就亮背光,一插上就不亮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之前我是直接飞这两根线到原屏的高压接口上,不亮,后来我再剪个接口单独的,就OK了,上张亮背光的图
由于找不到屏接口的定义,所以不知道开启是那个脚,我就直接飞线连到了主板上的s0状态上的转换场管3.3V,现在是一开机就先是白屏,再到logo,有点像苹果的笔记本了,呵呵!最后再来张见到 logo的图
由于自己才学疏浅,如有分析得不对的地方,望大家指正!!!10月份住在实地402宿舍的兄弟们,你们好嘛!哥想你们了,呵呵呵呵!!!!!!!

网友:
没芯片的时候经常改的,

网友:
从LED灯软排线逆推很快就知道线序了。

网友:
不错   就是一开机屏就亮有些不好  学习了

网友:
没有办法啊,找不到开启信号的引脚,没有图没有点,也没有标示啊

网友A:
学习收藏了。不知道楼主遇到过屏幕无任何外伤。里面线路有问题的屏幕吗

hyy

网友B:
升压电路在板子上是什么意思 现在的LED升压电路不都在电路板上吗 电路板上有升压芯片 不过你的胆子挺大的 敢这么接 基础挺强啊 这样摸着接接不好会烧显卡的

hyy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升压电路在板子上是什么意思 现在的LED升压电路不都在电路板上吗 电路板上有升压芯片 不过你的胆子挺大的  ...

它的升压电路是做在主板上的,不是做在屏电路上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习收藏了。不知道楼主遇到过屏幕无任何外伤。里面线路有问题的屏幕吗

没有遇到过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它的升压电路是做在主板上的,不是做在屏电路上的

哇还厉害的做工 屏幕上也就是没有电路哦 楼主还厉害的理论兼实践 顶你哦 这种情况我还没遇到过 我就会看一点的图纸如果要是我自己没图纸我会买的 恭喜和羡慕你啦 呵呵

网友:
好贴啊  不过你直接测 屏上面的接口上   38 39 40 PIN 是VIN    35   36  PIN 是 开启  和 PWM.ADJ

这里测不到吗  还是断线了啊

网友:
改板还是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。

网友:
不好改啊,不知道从哪里剪掉

网友:
经验丰富的话,改起来还是很顺手的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幸苦了,你是我们的榜样

网友(2014-08-06):
楼主啊,目前也没见有图纸。我的也是暗屏,你说的那个升压电板,什么回事啊?屏那模块呢?

网友:
在线等你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