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60冷开机正常,进系统几分钟后重启在进桌面前一秒掉电,再开机均此故障.

楼主(2014-07-07):
联想G460冷开机正常,进系统几分钟后重启在进桌面前一秒掉电,再开机均此故障.请有经验的前辈给个思路.个人想法貌似某电容变质,略有温度时供电不足.跟大家请教下,谢谢了!

网友:
这个故障师傅曾经这么说过,是某个电容的问题,可是怎么下手查是哪个电容啊?应该按照掉电的故障修吧。

网友:
都已经触发了,按掉电修怎么看表呀?还请有经验的师傅教教看

网友:
再顶一下,请各位指教一下

网友:
先排除软件问题  刷个BIOS   进PE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