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31主板通电不跑码?过一会自动停电。

楼主(2014-07-07):
g31主板通电不跑码?过一会自动停电。

如题,我测了内存mos供电好像·到了3.0

cpu供电上管11.8v   下管1.2

网友:
我换了bioss 芯片·后·可以跑码了,但是显示后·还跑跑了·10多个码!就自动重启?
晕·现在又不跑吗了?神马情况?

网友:
供电都正常,再看看io和桥

网友:
掉电。可能是那里的电压不正常吧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