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78 3.42V偏高 排除后级短路方法

楼主(2014-07-07):
手上有一台A1278  版号:820-2936-B  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进水,拆开后发现有几处轻微的进水,插上电源,电源灯不亮,后拆板清洗,清洗时未发现有坏的电阻电容等,整体清洗完测待机组织正常,随即上电看有没有捡到,一上电,电源灯亮绿灯了,美个够呛,以为捡到了,然后就没仔细测,然后打开电源,但是没打开,开始以为键盘可能有问题,就用镊子找到开关点用镊子打开,但还是打不开,随即开始测电压,发现:待机3.3V正常 3.42V不正常,3.42电压有点高,变成了3.6V   这肯定是不对的,进U6990的那个二极管电压是16.1V  拆了3.42V电感想测测是不是后级的事,发现拆了电感就没有电了   目前这个机器的症状是:有正常待机3.3V电压;3.42V变为3.6V;开机键也是3.6V;插上电源电源亮绿灯;插上电池电池可以充电,电源灯变为橙色;进水旁边一个USB口测阻值无线大(USB口无进水痕迹) 另一个USB口阻值1787 且进水处没有短路的电阻电容   正常待机0.02A此时待机0.03A高一点点。

我现在想测3.42V不正常的原因,想先排除后级短路还是前级不正常,拆电感是行不通的,看了很多文章,都没有提过怎么测3.42V电感后级短路的方法,自己看图纸 发现这么一个方法,在红线处断线测量能不能行得通?行得通的话出3.42V就是后级短路 依旧3.6V就是前级的事情,不知道同行大哥们有没有在意过这个问题,给个意见吧,现在不在店里,准备明天就去断线测量,有试过的朋友,麻烦说一下这个方法行不行得通,这个版挺贵,经验不足,不敢瞎捣鼓!谢谢!

网友:
顶一下,有试过的哥们麻烦分享一下经验

网友:
我看很多文章都是不出3.42V  或者都有准确的3.42V   几乎没有3.42V不足或偏高,有经验的朋友就不要藏私了,独乐了不如众乐乐!

网友:
想了一下有点行不通,红圈部分在电容前面断开电还是会通到下级

网友:
有没有同行碰到过类似的问题,麻烦说一下怎么判断3.42V后级短路问题吧

网友A:
不同意楼主,既然都知道是进水机了为什么还要通电要是冒烟了怎么办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同意楼主,既然都知道是进水机了为什么还要通电要是冒烟了怎么办。

测待机电感阻值正常上的电

网友A:
楼主有没有检查3脚接的电阻R6995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有没有检查3脚接的电阻R6995

一M的电阻还能坏?确实没查过,明天去看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一M的电阻还能坏?确实没查过,明天去看看

你想啊TON是频率控制端,这个电阻出现一点问题都有可能造成输出不正常,还有就是反馈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想啊TON是频率控制端,这个电阻出现一点问题都有可能造成输出不正常,还有就是反馈脚。

恩,明天研究一下,超过100K的电阻除非外观有损,一般不测,大多数也不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恩,明天研究一下,超过100K的电阻除非外观有损,一般不测,大多数也不坏

这个要看是接在什么地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想啊TON是频率控制端,这个电阻出现一点问题都有可能造成输出不正常,还有就是反馈脚。

反馈不用看,他现在输出就不正常

网友:
如果会示波器 修这种典型的故障就很轻松了,楼主方法可行

网友C:
这还不简单  直接拆掉 电感  打电感 俩边的阻值    看那边有短路  不就知道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还不简单  直接拆掉 电感  打电感 俩边的阻值    看那边有短路  不就知道了吗

测过了,组织正常,没有短路迹象

网友:
好想是反馈出问题了

网友D:
我一般都是断开电感来判断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一般都是断开电感来判断的

嗯,前文说过,此机断开电感就会一点电也没有,并不会出3.42V

网友E:
楼主修好没有???

网友F:
没看明白 不短路 为什么还要问怎么排查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没看明白 不短路 为什么还要问怎么排查短路

嗯你说的有道理 电源指示灯正常亮应该就是没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应该不是后级短路,电压高有可能是那个电阻不良或元器件进水受损组织变大,如果短路只会拉低电压而不会增加,前面有人说反馈有问题,现在以排除,不是反馈的问题

网友:
给大家标注了图片,大家可以研究一下

网友:
可能是3.42V的反馈电路有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修好没有???

修好了,呵呵,

网友:
我只碰到过进水 smc坏的,会把开关触点电压升高。

网友:
有图纸 点位吗 分享下

网友(2014-08-21):
我现在手上有个A1278这个电压时3.46V,触发马上掉电,头都修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