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17~24寸自己改装通用型电源高压一体板

楼主(2014-07-07):
今天没事自己做了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 找不到一体板的网上发货价格过高的 可以看看 此板支持17~24寸液晶 造价32元
电源

网友:
怎么没图啊,也没原理说明啊

网友:
楼主没有图怎么教我们看啊

网友:
怎么没图啊

网友:
这个可以放心 我测试过用两年没问题 但不排除雷击,和电压过高 主电源用的是12V 4A电源 在用一个12V分流板 这个小东西温度低 可分12V-5V-3.3V 高压条通用型 总的来讲这个还是可以的 的电量耗损这一点上 明显低于原来的电源高压一体板 发热量也降低很多

网友:
我测试过用两年没问题 但不排除雷击,和电压过高 主电源用的是12V 4A电源 在用一个12V分流板 这个小东西温度低 可分12V-5V-3.3V 高压条通用型 总的来讲这个还是可以的 的电量耗损这一点上 明显低于原来的电源高压一体板 发热量也降低很多

网友:
看了无法接受!!!!

网友:
一是要掌握原理争取自己修复,二是不想修到网上淘,电源—体板—般20多元,加运费10多元,不过30来元,与您成本相差不多,但整体稳定性,安全性要好些。

网友:
我说了 找不到一体板的网上发货价格过高的 可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