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4743触发掉电。。。求助??大神们来发下招啊。。

楼主(2014-07-07):
宏基4743,待机0.015自动上电到0.075掉电下来0.015再循环。。。换过系统供电芯片同行说的通病电解电容也换了。。现象一样。。下了图纸,这机子是纬创HM55芯片组,图纸上没上电时序,找了张DELL N4050的图纸,这也是纬创HM55的板,看上电时序
触发瞬间测电压5V_S0,3D3V_S0以前的电压都正常,这两个电压没有
测量是由RUN_POW ER_ON来开启,测量通到U3609的7脚

这个芯片的1,2,5脚电压正常,RUN_POW ER_ON是从这个芯片发出来的吗?感觉不像啊?上电到0.075的时候这个信号电压最高时候是7V左右。。。应该不正常吧,查这个开启的电压图纸上就这两个地方,是别的地方转换过来的还芯片SLG55221转换过来的?还有U3609芯片是怎么工作的?老师们帮解惑下啊,谢谢了!

网友A:
楼主没看到RUN_POW ER_ON是MOS管的开启信号吗?

网友:
RUN_POW ER_ON
这个信号应该是高电平才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没看到RUN_POW ER_ON是MOS管的开启信号吗?

知道这个是3,5V后级电压的开启电压啊,问题是这个电压是U3609发出来的吗?除了这个U3609没有发现他从哪里来的

网友:
换个南桥就好了

网友:
看不懂 希望高手  体谅

网友:
掉电要有波波就好弄了  估计是缺电压 要么就是有微短

网友:
我遇过一次这个比较相似的情况,换HM55搞定

网友:
先把整块板子的电感打一遍 有时候后继短路会掉电

网友(2014-08-09):
楼主修好了没有,我的跟你一样。

网友:
7V左右是不能够完全导通5V-s0的  理论上要大于9.5V才能完全导通

网友:
我今天遇到了与楼主一样故障的机器,没思路了,得慢慢查啊

网友:
我也接到这一样故障的机器,待机芯片,电容都换过,测试供电都正常,南桥,换过,还是一样故障,后来把网卡芯片拆下来,一开机电流就跑上去了,装机OK,300元终于到手了,

网友:
LZ解决没 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