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83VF维修一列实属艰难啊

楼主(2014-07-07):
这里管理人员注意下,这贴我昨天发了不过好像操作不当发的图片都没上去,希望管理人员把我发的那个没图片的删掉,这个保留下  致谢!!

品牌:华硕

故障:无待机
板号:F83VF
接同行一台华硕F83VF本本,通电检测待机木有,叫同行放这里修。拆机目测有腐蚀,这个地方有断线, 先不管是什么作用既然有断线先接上在说。其他倒没什么太严重的。然后打各大电感对地阻值。3V只有0
欧, 取下待机芯片恢复正常。换上芯片后3V出来了,但5V没有,看图纸 5V的待机是靠5VO_ENBL开启的, 追踪此信号 是靠vsus_on为高时5vo_enbl才出来, 实际测量0V。这个信号由I/O  19脚出来的, 线测I/O工作条件没有ACIN. 这个机器ACIN要低电压才有效。实测各个工作条件正常,无语,拆芯片。拆了过后才发现这个芯片没有现货了。哎这个芯片也算少见了没办法啊。拆掉芯片把这芯片的上下管去掉,继续修,人为拉低ACIN_OC#接地。 但这个芯片还有个自身线性电压,为5V,要想后面工作这个电压也得有啊,想了下都是线性干脆就把待机芯片的线性5V接过来应该也是一样的。 ,接过去过后。在量待机5V也出来了,按下开机键,尼玛 不触发,悲哀啊。在查I/O发现LID_SW#为0V。

这是休眠了啊!!!对地阻值正常,追踪此信号发现是一个U4501的3脚芯片控制的。 去掉3.3V就出来了。这个不想去找,干脆也就不装了,最多就是不休眠了而已。再次按开机键还是不触发。实测PWR_SW#有跳变,给南桥的PWRBTN#也有跳变。哎南桥在劫难逃啊。换掉南桥触发掉电。。。。。。。尼玛  这是的有多少问题,哎 还是继续吧,大家都知道华硕的板掉电就找这个信号force_off# 这个信号最后是靠Q9200出来的,直接取下来,果然不掉了,查得 DDR_PWRGD#对地0欧。 内存供电其他的都正常了,把芯片取了还是对地,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了。追查这信号到了北桥, 额。。。。。这是南北桥都要干掉的节奏??这里我还问了下师傅,说着个北桥能不能干啊,他说你看着办,反正干了没用你在做上去。。。但是在板上找原件要看点位图的原因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发现DDR_PWRGD并没有到北桥里去,额!!这图纸有问题??这里差点就干北桥了。DDR_PWRGD在这里是靠一个SR9200的跳线到U9201上去了, 取下U9201后DDR_PWRGD对地阻值恢复正常,在板上找了个装上去,触发刷刷的电流就上去了,接屏,暗屏。。外接正常。。啊啊啊   尼玛这要逆天了。拆屏。这时是相当郁闷了,一个机器问题一来还没玩没了了。换一个好屏亮机,看来是屏的问题不是线了,最后量的给灯条供电的芯片烧了,找了个换上亮机OK.

              此机在这里已经修复了,但由于没有装充电芯片,还得等芯片到了才能装机,文采于技术都不是很好,各位大神勿喷。感谢  另附上图纸点位。 ASUS F83vf 图纸 点位图

网友:
就不扣你分了,不过以后还是不要灌水

网友A:
充电芯片 不装  保护隔离能完全导通?

飞个 LDO  能解决问题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充电芯片 不装  保护隔离能完全导通?

飞个 LDO  能解决问题啊?

事实就是如此,没装充电芯片。就飞个LDO和拉低了ACIN_OC#就可以正常开机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充电芯片 不装  保护隔离能完全导通?

飞个 LDO  能解决问题啊?

这是实物图

网友:
膜拜中这都可以

网友B:
我想说充电芯片取了加电的话不会烧东西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想说充电芯片取了加电的话不会烧东西吗?

当然还取了充电管子

网友B:
拆了充电芯片和充电的高低端管就可以上电了吗?

网友:
说实话这个排版太难看了,我看了又看,很费劲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了充电芯片和充电的高低端管就可以上电了吗?

是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