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如何断掉原高压板12V

楼主(2014-07-08):
正在学习显示器维修  该高压板的时候  不知道怎么断原高压板12V    求给予详细的讲解

网友:
从  整流的12v那开始找       ....就知道断娜娜了

不能从整流哪里断,后面的电容要滤波,12v的取样反馈也不能断。

网友:
有的电源板上 12v有保险  把保险去掉就好啦

网友:
不会断拆掉功率管和高压包也行

网友A:
先看看这个一体板:

12V和GRD的跳线在这里:

这里是驱动板接口,已经标明12V及其他定义。

看完这些,就没问题了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看看这个一体板:

多谢大哥详解

网友:
一体板一般分为三部分:市电区,低压区,高压区。
多看看帖子,不难学。

另外,为什么我回复的帖子跑到前面去了?

网友:
断12V,最好从高压入口处断开,因为,有的电源取样来源于12v。

网友:
12V是电源那边出来的然后再给高压板,有过一个电感的是吧?

网友:
拆掉高压包

网友:
拆掉高压包和驱动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