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90不充电

楼主(2014-07-08):
深夜发帖 , 不解决此问题 睡的不安心啊
接到一台B490不冲电笔记本   进系统可以认到电池 但是不冲电  , 还提示该电池 未 经 联想 确认不是   标配电池 ,  经确定不是电池 问题 也换了好几个正规联想电池 就是不充电 求解决思路
单接电池可以开机 ,
充电芯片图纸上是BQ24737,     芯片正面是  BQ737,   求 可带环的芯片 , 或此PDF
令上传图纸一份  ,  主要是求此PDF

网友:
检查一下SMBUS

网友:
看看EC吧 查下充电芯片的条件

网友:
查下电池充电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很少修好过电池不充电的问题,应该要先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都满足了吧

网友:
LS的各位师傅说的有点笼统了,能具体点就好了

网友:
哈哈 相当的笼统了

网友:
没有进水 直接拿服务站 就保到了

网友:
是不是EC识别电池的型号有误啊 ,刷下程序试试

网友:
SMBUS的两根线都是3.3V吗?

网友:
B490 应该在保修把。

网友:
看一下键盘芯片

网友A:
都认到电池了,检查个JJ。乱回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认到电池了,检查个JJ。乱回复

你是老师我是学生不懂啊。

网友:
充电问题比较复习 充电连接BIOS和IO等信号 连接很多东西 充电问题比较难搞 先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下载个电源管理 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