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431 无集成显卡供电、电流1.0 不亮

楼主(2014-07-08):
之前的故障是 公共点电压反复跳变、一会18v 一会12v 这样不断的跳变、后来是公共点的p mos 没有完全导通导致的、在然后就是没有3/5v 供电、这个机器有个温控芯片、是此芯片的问题、也可以说是 热敏电阻的问题、
这里我直接拉低了 温控芯片、机器亮机了、本以为ok了 但是第二天机器又不亮了、
检测的时候发现、电流只上到了1.0a 、各个电压都出来了、只有集成显卡供电没出来、
还有 pci的22pin 供电也有3.3v的电压、bios 刷过了、故障也是一样的!
求大神给思路、

网友:
忘了给图纸了 补上一份!

E431 E531 VILE1_VILE2_NM-A043, NM-A044 NM-A041_1107b.pdf

网友A:
是不是内存没有过啊!楼主可以把这个机器的BIOS分享给我们吗?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内存没有过啊!楼主可以把这个机器的BIOS分享给我们吗?谢谢!

可以啊    加我qq吧  这个不好上传  太大了           qq824022146

网友:
楼主修好没 我的也是 但是内存好像过了

网友:
暗不跑吗来修

网友:
刷个BIOS看下,查查显卡到北桥之间的信号

网友:
刷个BIOS看下,一般是这的问题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好像是ncp6132a吧

网友(2014-08-25):
我的是0.9  0.4  0.9 循环跑 刷bios后   第一次加电不显  关机再加点就亮     很有规律    bios版本换过很多了  cpu 内存  ec  都换过   故障依旧    蛋疼的板子

网友B:
我的电流跑到0.8几  还没有拆机 看论坛的朋友多无法解决 我这新手 也无法了  不拆了 直接告知客户取走  省点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电流跑到0.8几  还没有拆机 看论坛的朋友多无法解决 我这新手 也无法了  不拆了 直接告知客户取走  省 ...

怕个毛线  拆开搞搞嘛

网友(2014-09-26):
cpu会接触不好

网友:
显卡的嫌疑比较大

网友:
bios 也会 新bios 设计板子太多电路

网友:
这款机子 很垃圾

网友:
我都接到很多个 了  联想的用料有问题

网友:
  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