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 COMPAQ 500 触摸板不能用

楼主(2014-07-08):
蛋疼啊,  本来只是清灰的。

搞定好之后。  开机发现触摸板无用。。。 还以为是排线问题。

于是拆机从重新试,  插好排线直接开机 发现触摸板还是无效。

于是找图纸 。。。  测 触摸板链接线 。   1 2 脚接地  3 4 5 电压都正常

于是乎测量触摸板那边的  电压, 还是正常  ( 哭ing ....)

莫非是 EC  问题,??  可是键盘还是好的。。

EC 到 触摸小板的 信号

换 EC 之后, 触摸板 还是无效。。。

难道真的是触摸小板坏了????

无奈啊 , 无奈啊。 求救 。 各位大哥救我 ~~~~

小弟跪谢 ·~~   已经还了

网友A:
在pe中试试看触摸板是不是好的,有些是系统的原因!先软后硬!

网友:
触摸板坏多..

网友B:
清个灰不至于把触摸板给搞坏了吧,是不是触摸板有键盘锁呢?看一下,还有照楼上所说在PE下面是不是可以用。

网友:
对先软后硬,看看在PE下能不能用

网友:
看看鼠标上边有没有硬开关 或键盘上有没有软切换开关 如没有>复位下BIOS 如果种种方法都不行 恭喜你鼠标你得换一个了,,

网友:
没有看到过认识了

网友C:
HP的触摸板确实很容易出问题  楼主加焊一下 EC试试

网友:
看一下触摸板的锁是不是关了,以前也遇到过,后来还是客户自己给调开的!

网友:
于是乎测量触摸板那边的  电压, 还是正常  (

莫非是 EC  问题,??  可是键盘还是好的触摸板和EC关连吗?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么,我也遇到一台客户说没关系我用鼠标。

网友:
先软后硬,键盘功能键 前面板按键确定没有关闭,再考虑硬件

网友:
目测触摸板坏了。

网友:
我觉得没有维修价值  鼠标10几块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pe中试试看触摸板是不是好的,有些是系统的原因!先软后硬!

PE 里面也不能用。   也没有硬开关  ~  哎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清个灰不至于把触摸板给搞坏了吧,是不是触摸板有键盘锁呢?看一下,还有照楼上所说在PE下面是不是可以用。

PE 里面也不能用。   也没有硬开关  ~  哎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P的触摸板确实很容易出问题  楼主加焊一下 EC试试

EC 已经换过了。 还是没有用

网友:
清灰要小心啊

网友D:
你拆之前是好的吗  是不是他原来就坏了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拆之前是好的吗  是不是他原来就坏了呢

有时会碰到这个情况

网友:
是不是BIOS电池你拔掉了啊。

网友:
换个健盘看看

网友:
信号正常 电压正常  EC也正常  那就只有触摸板了  换吧

网友:
查看是不是触摸板锁了或者坏了

网友(2014-08-07):
我也遇到一台华硕,能换的都换了,还是不行,不好搞呀

网友:
触摸板坏的比较多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换个触摸板试试,,,FN+F几关触摸板,,,你都试过了不行就只能换触摸板了

网友:
是不是他原来就坏了呢

网友:
排线压紧了没有

网友:
估计客户就不能用

网友:
期待结果,哪里问题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