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台 V470 一台E420 关键时刻 尽遇到这样的问题!

楼主(2014-07-08):
V470 联想 二代i3 NV 双显卡,开始都是铁MOS 管烧了,换上就好了,就进系统有问题,等待客户回答能不能装系统,能装,就是死人的装不进去,一个PE 能进去,能把系统ghost玩,另一台,出玩联想 画面就重启,之后刷bios ,换系统,能进PE联想,到ghost玩重启,解压系统 就卡在这里不动了,改硬盘模式 都试过!就是装不进去啊!好吧!
放一边 修E420 开机报警 ,显卡有问题,上BJA ,系统又有问题装系统,ghost正常,解压系统正常,驱动就不正常了。装独显就蓝屏,代码0x000000116,      有三台笔记本。2台V470  一台E420

补充内容 (2014-7-17 22:09):
V470是CPU 坏了: E420 换显卡还是一样 装显卡驱动报错000000116

网友:
求各位高手指点迷津!

网友:
有点乱不知从何说起

网友A:
这种情况我遇上过,是烧掉的铁管这一路没有工作造成两组供电成了一组供电 CPU工作量大时电流电压供应不足就会死机或重启 进系统全负荷下供电不能达到工作量就会假死卡在那了,,,  还有就是电量方面最好在多加一个330的上去就稳了 其中细化原理文字无法表达给你们了

网友B:
第一个  换个U试试。。。
  第二个的话  把显卡重做一下 或者换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我遇上过,是烧掉的铁管这一路没有工作造成两组供电成了一组供电 CPU工作量大时电流电压供应不 ...

感谢大师指点!我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我遇上过,是烧掉的铁管这一路没有工作造成两组供电成了一组供电 CPU工作量大时电流电压供应不 ...

E420呢大师?蓝屏,修的是显卡!

网友:
联想的机子毛病那是稀奇古怪的,

网友:
E420 显卡有问题 换一个是最好 不然就直接取了不要 用集显

网友C:
我这里Y471A也是装独显就蓝屏 116就报错 他们都说是驱动问题。  我装了好多个版本的驱动还在不行  坑爹的联想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这里Y471A也是装独显就蓝屏 116就报错 他们都说是驱动问题。  我装了好多个版本的驱动还在不行  坑爹的联 ...

大师 你的问题解决没得呢?

网友:
还是CPU供电的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大师 你的问题解决没得呢?

还没有啊   现在正打算换个32位系统试试呢  你的系统是几位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没有啊   现在正打算换个32位系统试试呢  你的系统是几位的?

64位的!

网友C:
换个32的试试吧  64可能显卡驱动程序有冲突   我这个放电影立马黑屏 有时候直接蓝屏 有时候黑了又恢复 右下角提示显卡驱动程序停止工作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换个32的试试吧  64可能显卡驱动程序有冲突   我这个放电影立马黑屏 有时候直接蓝屏 有时候黑了又恢复 右 ...

大师 你用32的装成功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师 你用32的装成功了?

还是不行  估计是显卡问题了吧。。

网友:
一个是供电不足或不稳定引起,一个是显卡电压和信号欠缺引起!

网友:
用纯净的版本,去官网下驱动,

网友:
V470 换CPU电源芯片

网友E:
在BIOS里把独显禁用,用集显试试呢? 我也遇到过,是独显的问题,后来直接禁用了

网友:
呵呵是很纠结哈

网友:
到安装驱动那,点不安装 什么驱动都不装 或换安装版本系统 试下

网友:
V470烧了龟壳MOS管,CPU大部分都有问题了要么不显示 要么就是进系统蓝屏 掉电等一系列故障,换CPU解决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在BIOS里把独显禁用,用集显试试呢? 我也遇到过,是独显的问题,后来直接禁用了

这样可以 但机子性能就差了

网友:
我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,这机器显卡也坏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我遇上过,是烧掉的铁管这一路没有工作造成两组供电成了一组供电 CPU工作量大时电流电压供应不 ...

楼主你说得这个很有道理

网友:
不知楼主所云啊

网友:
把显卡重做一下 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样可以 但机子性能就差了

是啊,要不就换显卡,和客户说清

网友:
E420报错116应该是显卡问题,但是楼主还是好好的检查一下显卡供电,免得走了弯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一个  换个U试试。。。
  第二个的话  把显卡重做一下 或者换了吧

这个是正题.

网友:
e420  显存  也有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