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388A硒鼓加粉后打印不出字

楼主(2014-07-08):
HP388A硒鼓加粉后打印不出字全白。鼓芯也换了芯片换过,哪位高手指点一下!派美特的硒鼓,粉是LG的以前一直好用的。。。。HP278,HP435硒鼓都存在这个问题

网友A:
应该是充电辊没充电,检查金属片看有没脏东西

网友:
检查磁辊的一端,怕是磁辊的充电弹片脏或者掉了

网友:
充电辊我都看了处理了。有些怀疑磁辊坏了怎么才能判断磁辊的好坏

网友B:
充电没充电,或是鼓没装到位,重新检查一下。!

网友C:
是不是硒鼓没装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硒鼓没装好

我感觉没装好的可能比较大。

网友:
是不是碳粉上错了

网友:
空白就是没装好 和鼓芯应该没关系的

网友:
打到一半拔电看鼓芯有没像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充电没充电,或是鼓没装到位,重新检查一下。!

充电棍没有充电,打印不是全黑么?

网友:
我想问你是怎么加粉的,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,肯定是你加粉从侧面加的,对吧,补粉棍的弹簧断了,100%

网友:
这种情况遇到多次,也查了充电,确认无误解,388A的粉可能过期了吗

网友:
过期???这货可没什么过期一说,就算是,也不可能全白

网友:
磁辊触点没装到位

网友(2014-08-10)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充电辊没充电,检查金属片看有没脏东西

弄反了吧,充不上电出黑张吧

网友:
感谢大家问题找到了!我买的碳粉出问题了。这个粉我都用一年多了,每个月都150瓶左右。店主给我换了,

网友:
估计没装好。粉不合适打印淡,充不上电打印全黑。是不是有齿轮掉了,鼓芯压根没转

网友:
充电辊的问题

网友:
弹簧   主要看弹簧  是不是上的时候少了个把个啊     搞掉了吧

网友:
补粉滚的弹簧断了 应该是加粉的弄坏的

网友:
磁棍上的铜弹簧断了吧,新手不小心很容易搞断的,注意检查下。

网友:
不懂就不要瞎说 楼主都解决了还要瞎说

网友(2014-09-12):
服你们啦 人 都说啦 碳粉的问题 你们还 在这 瞎猜

网友:
磁棍故障,,,,,,

网友:
打印机没啥经验,来看看。O(∩_∩)O谢谢

网友:
磁棍没充上电

网友:
没按放到位,触点没接触好

网友(2014-10-13):
碳粉不行,会打印全白吗??真的是因为 过期了??

网友:
碳粉的问题 不同类的粉,就出空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