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t220不亮,触摸开关不好使,按键都拆掉,故障依旧,哪位师傅帮帮忙想想办法

楼主(2014-07-08):
三星t220不亮,触摸开关不好使,按键都拆掉,故障依旧,哪位师傅帮帮忙想想办法
三星

网友:
你检测过电源板的电压么?驱动板连接触摸键的电压么?电源板与驱动板连接的电压有木有?很多问题你都没有检测

网友:
用代换法,找个通用版替换下,区分出哪里的毛病在修就方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