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改可调电源帮忙

楼主(2014-07-08):
一个金河田ATX-S3008旧电源,IC是339+7500,想改一个可调电源,网上没有图纸,只有可调电源原理图,之前拿旧电源试着改过,但是改报废了,求高手指导,共同研讨,改可调电源。加我QQ 6641428,,,有高手指导么?

网友:
这样的电源不知能不能改出20V的电压!这上面不是只有3V 5V 12V 的电压吗?你可调电源的原理是什么

网友:
改着玩吧。

网友:
没有试过 能不能改

网友:
可以改0-30V的电源。站内搜索下应该有图纸的

网友A:
我发的帖子上有电路图,只需要改7500外围就可以0-28V可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发的帖子上有电路图,只需要改7500外围就可以0-28V可调

连接发过来

网友:
改电压非常简单,一改就成功,但是改恒流的时候,我改几台都自激,照着论坛图纸做的,不知道怎么回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