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P5G41T-M LX V2 REV.1.02不跑码

楼主(2014-07-08):
主板开机不跑码 换了822也是一样的  就把BIOS刷了  还是一样的  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

网友A:
不跑码你换的是哪个822,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么?

网友B:
呵呵, 下手好速度,你换了BIOS旁边的822

网友:
供电、时钟、复位、PG都正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跑码你换的是哪个822,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么?

BIOS旁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 下手好速度,你换了BIOS旁边的822

不是  是BIOS旁边的

网友C:
主板上是不是有一个2.2v的电压啊

网友:
供电 时钟 复位 PG BIOS

网友:
没有复位 不知道怎么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板上是不是有一个2.2v的电压啊

是的,在VTT总线1、2V下面那个MOS管子出来的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