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谁手头上有PT363B电视板,帮忙看看BIOS芯片型号

楼主(2014-07-08):
接到一块此芯片烧毁的,型号看不清楚了,或者谁知道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,谢谢

网友:
刚好烧中型号上面。。真是看不清楚具体的型号。。。

网友:
BIOS芯片烧坏我感觉较少见

网友:
已经修复,实在看不清,在编程器软件里面也没看到有GT系列的与这个型号相近的,最后在其他驱动板上拆了一个芯片Pm25LD040,程序本站下载一个就OK啦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