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G41M当机问题

楼主(2014-07-08):
一片联想L-G41M的主板,开机跑过了内存D5,然后就直接跑DB货其他码挡住了,南桥换过了,求助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IO也换过了

网友A:
这好像是内存 吧 看看内存的条件 VDDSPD REF 总线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好像是内存 吧 看看内存的条件 VDDSPD REF 总线

内存的所有线路我都查了。BIOS也换了,南桥也换了,之前有个这样的板子当38换南桥换好了。这个板子我看了一下跑吗,感觉也是内存不过,估计和当C7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的所有线路我都查了。BIOS也换了,南桥也换了,之前有个这样的板子当38换南桥换好了。这个板子我看了 ...

看看 内存和北桥 直接的线  加焊下北桥

网友C:
你量一下内存那几个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量一下内存那几个电压正常不

电压全部OK
都测量过了,

网友:
BOSS是不是有问题 或者南桥没有焊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