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长虹(CHANGHONG)]
电源板副电源工作不正常

楼主(2014-07-08):
长虹42寸电视,开机三无,指示灯闪烁,经查是副电源故障,导致24V主电源无输出。
副电源维修走了弯路,几乎所有的原件都换了还是不管用,故障为输出的3.3V 和15V空载电压稳定,但是接上负载后,3.3V正常,15V被拉至3V-5V之间,表针来回抖动。
然后是开始查图纸,排查换件:电源芯片,启动电路,吸收回路,300V电容,芯片的外围包括后级电路等等几乎都换了,仍然不管用,看着图纸发呆,实在想不出问题在哪里了。
明显是带载能力差,为什么零件都换了还是不行呢?
最后查出来是变压器,问题出在变压器的初级绕组的引脚处,那个绕组和引脚的连接处很细小的地方似连非连,测量结果是有有几百欧的电阻,造成电源芯片经过启动电阻提供启动电压后,线圈产生电压,提供给芯片持续稳定的工作电压,就是这个线圈的引脚位置断开了,造成芯片没有持续稳定的工作电压。
我仔细看了看,应该是变压器的做工问题造成的。

网友:
把图发上来就更好了

网友:
有图 才能好解释的

网友:
积累维修经验,加分是要的

网友(2014-08-08):
一般是先检测高电压大电流的器件,先易后难,

网友:
最好上个图,就好了,这样听起来有点云里雾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