乌龟壳

楼主(2014-07-08):
乌龟壳是什么芯片?

网友(点评):
看图不清楚。。。

网友:
太给力了

网友:
看不清楚,看图中所指应该是晶振吧

网友:
哈哈,这个名字,楼主太有才了。这个是晶振。

网友:
金属颜色的话 就是晶振

网友:
图纸上有型号的啊啊

网友:
俗称场管。

网友:
是正方形,扁扁 的

网友:
什么作用?

网友:
这个是场管

网友:
看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晶振。

网友:
像个晶振  不像场管  太小

网友:
不是晶振就是场馆

网友:
太考验我的眼神了,应该是14.318的时钟芯片把

网友:
师傅发话了,那是晶振

网友:
这个可以肯定是个晶振

网友:
网卡的晶振吧

网友:
楼主的 相熟  太高了  看不到

网友:
贴片MOS管,换了容易挂

网友:
应该是时钟晶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