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330接通电源,电源按键那一排的灯就一直亮

楼主(2014-07-08):
朋友的一个笔记本把外接显示器那个接口摔歪了,面板都翘起来了,让我帮忙把它弄平。我当时也没开机试,然后拆下主板用钳子夹住VGA接头轻轻的把它掰正了,然后恢复回去,上电池按开机键没反映,接通电源还没按开关,电源按键那一排的灯就一直亮,CPU风扇转动一会儿就停了,屏幕没显示。我放了一会儿再接上电源,不会像先前那样接通就亮了,但是按下开机键还是一直亮着,CPU风扇也是转动一会儿就停了。各位大神能指导一下大概是哪里出了问题吗?我就掰了一下VGA接口应该不会影响到电源吧?

网友:
单板测试  ,可能掉件 或者小短路

网友:
摔过的机器哪里都有可能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