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B 插内存重启

楼主(2014-07-08):
测量各供电都正常 不上内存跑D3 上内存循环跑55 刷BIOS无果  哪位大神帮帮忙啊

网友A:
换内存试试呢,检查内存周边电路

网友:
内存的几个工作条件都量过了吗??

网友B:
内存的几个工作条件都正常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的几个工作条件都正常没有

电压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内存试试呢,检查内存周边电路

换了几条试过 还是一样

网友:
这板的电容好像是用的东信的电容,很容易失效或不稳定。总之我的经验是只要是TK的电容,无论好坏,通换之。

网友:
加焊下北桥再测

网友:
插上内存就重启,应该还是供电方面有问题,负载了带不动,按时序一步步查吧

网友:
有没有内存供电  再看看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