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P43-C51 MS-7519 V2.1 主板代码E0 在线求助 返还下载分

楼主(2014-07-08):
V星P43-C51    MS-7519  主板代码E0  在线求助   返还下载分

已经测试  VCCDDR 1.5V     VCCVTT0.74V      VDDSPD3.3V       SMBDATA_DDR1.75V

请问接下来测试什么

图纸密码:26722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问题已经解决       SMBDATA_DDR1.75V是不对的    应该是3.3V      最后查出是 SMBDATA 电压来源的  电阻坏了

没拍照 不然肯定是个精华

最后谢谢  o0飝兲 版主

密码26722

网友:
ref  基准
时钟

网友:
你第4个电压系统总线应该是3.3V 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四个电压应该是3.3V 吧?

VCCDDR 1.5V     VCCVTT0.74V      VDDSPD3.3V       SMBDATA_DDR1.75V     SMBCLK_DDR 3.3V

网友:
时钟  0.42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四个电压应该是3.3V 吧?

师兄  所有的数据线地址线值都打了   都是650     有2个675    会是这2个的问题吗

网友:
图纸对我有帮助 OK

网友:
系管应该是3.3V的,1.75明显低了,南桥不抓内存

网友(2014-08-22):
我的是内存那连1.7V都没有  正好图纸看看